楼主(2009-08-03):
最近在调试机器时无意中发现了2个通讯的问题
1,一台威纶506触摸屏开始连的是FX3U,后来换了台2N的上去,当时没改PLC类型也就是选的还是FX3U,发现数据能读出来但写不进去.当然选了2N后就正常了.
2,FX3U与A700通讯,在所有的参数都为出厂设置值时PLC能读出电流、电压、频率的值,但不能写频率也不能控制变频器运行.
我的理解是既然能读数据就表示通讯没问题,但为什么不能写呢,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1.这样的配置没做过,但是和三菱的屏连接没这问题
2.这样类似的做过,FX3U和D740的变频器通讯,FX3U要在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中设置这个通道的通讯格式后,能读能写的

楼主:
1,我试过用F930的屏读写是没问题,但是在屏这边利用穿透功能监视PLC时,如果是3u的有时可以监视有时则不能监视,不知是不是连接线太长了(有10米长),但如果是2N的一切正常
2,当然如果把变频器里的参数设置好也是能控制的,但是在读数据时设不设置都能读出来,就算调成用外部端子控制、模拟量输入都可以

网友B:
用过F940+FX2N+E500的;
调速、控制都正常;
PLC到变频器的距离3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