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

楼主(2009-08-03):
7805
正5v稳压器(1a)
7806
正6v稳压器(1a)
7808
正8v稳压器(1a)
7809
正9v稳压议(1a)
7812
正12v稳压器(1a)
7815
正15v稳压器(1a)
7818
正18v稳压器(1a)
7824
正24v稳压器(1a)
7905
负5v稳压器(1a)
7906
负6v稳压器(1a)
7908
负8v稳压器(1a)
7909
负9v稳压器(1a)
7912
负12v稳压器(1a)
7915
负15v稳压器(1a)
7918
负18v稳压器(1a)
7924
负24v稳压器(1a)
78l05
正5v稳压器(100ma)
78l06
正6v稳压器(100ma)
78l08
正8v稳压器(100ma)
78l09
正9v稳压器(100ma)
78l12
正12v稳压器(100ma)
78l15
正15v稳压器(100ma)
78l18
正18v稳压器(100ma)
78l24
正24v稳压器(100ma)
79l05
负5v稳压器(100ma)
79l06
负6v稳压器(100ma)
79l08
负8v稳压器(100ma)
79l09
负9v稳压器(100ma)
79l12
负12v稳压器(100ma)
79l15
负15v稳压器(100ma)
79l18
负18v稳压器(100ma)
79l24
负24v稳压器(100ma)
lm1575t-3.3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可调1.23to37)
lm1575hv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hv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hv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hv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hv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可调1.23to37)
lm2575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可调1.23to37)
lm2575hv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hv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hv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hv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hv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可调1.23to37)
lm2576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t-5.0
5.0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可调1.23vto37v)
lm2576hv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hvt-5.0
5.0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hv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hv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hv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可调1.23vto37v)
lm2930t-5.0
5.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30t-8.0
8.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31az-5.0
5.0v低压差稳压器(to-92)
lm2931t-5.0
5.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31ct
3vto29v低压差稳压器(to-220,5pin)
lm2940ct-5.0
5.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40ct-8.0
8.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40ct-9.0
9.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40ct-10
1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40ct-12
12v低压差稳压器
lm2940ct-15
15v低压差稳压器
lm123k
5v稳压器(3a)
lm323k
5v稳压器(3a)
lm117k
1.2vto37v三端正可调稳压器(1.5a)
lm317lz
1.2vto37v三端正可调稳压器(0.1a)
lm317t
1.2vto37v三端正可调稳压器(1.5a)
lm317k
1.2vto37v三端正可调稳压器(1.5a)
lm133k
三端可调-1.2vto-37v稳压器(3.0a)
lm333k
三端可调-1.2vto-37v稳压器(3.0a)
lm337k
三端可调-1.2vto-37v稳压器(1.5a)
lm337t
三端可调-1.2vto-37v稳压器(1.5a)
lm337lz
三端可调-1.2vto-37v稳压器(0.1a)
lm150k
三端可调1.2vto32v稳压器(3a)
lm350k
三端可调1.2vto32v稳压器(3a)
lm350t
三端可调1.2vto32v稳压器(3a)
lm138k
三端正可调1.2vto32v稳压器(5a)
lm338t
三端正可调1.2vto32v稳压器(5a)
lm338k
三端正可调1.2vto32v稳压器(5a)
lm336-2.5
2.5v精密基准电压源
lm336-5.0
5.0v精密基准电压源
lm385-1.2
1.2v精密基准电压源
lm385-2.5
2.5v精密基准电压源
lm399h
6.9999v精密基准电压源
lm431acz
精密可调2.5vto36v基准稳压源
lm723
高精度可调2vto37v稳压器
lm105
高精度可调4.5vto40v稳压器
lm305
高精度可调4.5vto40v稳压器
mc1403
2.5v基准电压源
mc34063
充电控制器
sg3524
脉宽调制开关电源控制器
tl431
精密可调2.5vto36v基准稳压源
tl494
脉宽调制开关电源控制器
tl497
频率调制开关电源控制器
tl7705
电池供电/欠压控制器

网友A:
昨天,因雷雨天气,低压室总开关老是跳闸,以前没有这种现象的,上个月增了一个车间,加了一个低压柜,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新开车间的总开关灵敏度低于低压总开的

网友C:
低压室总开关容量可能小了(额定电流小)

网友D:
应该是开关配小了

网友E:
平时不跳吗?就只有雷雨天气跳闸吗?

网友F:
看一下跳闸开关的整定电流是多少,算一下负荷电流是多少?如果小了,尽量往大的方向调一下,不要超负荷运行。如果不是小了,要查找原因。雷雨时跳则看是不是有绝缘不好的地方,

网友G:
你的低压开关是不是DW型的,在开关的下方有一个瞬时电流速断保护电流调节器,它主要是保护开关近端短路时跳闸的,也在雷电流通过时起保护作用.你看下它的整定值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
我们查找新车间的等电位和车间配电柜的地线连接在一起,是否跟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