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程序怎么实现??

楼主(2009-08-03):
请问我这个程序只用一个SFT能实现吗?我是用了6个SFT移位寄存器的。那位大虾给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
用BCD指令也可以做的

网友B:
这个用个译码器就可以,你要用PLC来搞?

网友C:
可以用一个脉冲指令将#0001传入通道200,用加法指令对通道200进行加法运算,将运算结果译成BCD码输出至通道100即可。
只用一个SFT可以实现可以这样(比较麻烦)。做一个16个通道的SFT(起始通道200-终结通道215)。用脉冲将#0001传入通道200。200 01为第一步---215 15为第255步。用一个脉冲控制SFT步进。100 00-100 07可以用200 01--215 15的触点译码直接驱动。

楼主:
谢谢3楼的,我已经解决了,我用的是INC 和BIN指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3楼的,我已经解决了,我用的是INC 和BIN指令!!
呵呵,这个题的用意是要你用转换数据然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