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3):
传感器
—将要测量的物理量转换成可读取、处理的另一个物理量,现代控制中最常用的就是电信号。
  如果把计算机、可编程控制器比喻为自动化控制的“大脑”,那么传感器就是自动化控制的“眼睛”,是机电一体化的信息反馈装置.由计算机、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内部反馈构成的控制系统,称为开环控制;由计算机、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内部反馈、执行效果外部传感器信息反馈构成的控制系统,称为闭环控制。
传感器的电信号有模拟量型和数字量型,模拟量就是电流或电压的大小变化模拟被测量物理量的大小,如果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电信号已经是标准的信号,例如4—20ma、0—20ma、1—5v、0—10v等,这样的传感器有时也称为变送器。
传感器的电信号有时也用电压、电流高于某个域置或低于某个域置来代表1或0的数字信息,或用光信号的通、暗来传递信息,这样的传感器就是数字量输出型。
编码器
—角位移,线位移及转速传感器.
编码器是以数字化信息将角度、长度的信息以编码的方式输出的传感器,其具有高精度,大量程测量,反应快,数字化输出特点;体积小,重量轻,机构紧凑,安装方便,维护简单,工作可靠。
编码器以测量方式来分,有直线型编码器,角度编码器,旋转编码器。
如以信号原理来分,有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型编码器。
增 量 型 编 码 器 (旋转型)
工作原理:
  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网友A:
呵呵;
1、首先要选用绝对型还是增量型;
2、考虑分辩率;
3、电源电源;
4、输出形式及接线、
5、安装尺寸;
6、中空型还是轴伸出型;

有这些再考虑品牌及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