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显示

楼主(2009-08-03):
如何在TD400上,按F1键先让对应程序中的M0.0置1,再按一下F1就让M0。0置0呢??有人说用编个“单保停”程序;可我还是不太懂,试过了总是需要两个按键才能控制一个M位置位和复位!!一个键如何实现呢??怎么编程

网友A:
我也是,要按组合的,才能
单保停?呵呵搞不懂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我用了下面的程序,很好用!!挺可靠的,你试试!!

ld i0.0

eu

a q0.0

=  m0.0

ld i0.0

eu

o q0.0

an m0.0

= q0.0

网友B:
可以定义这个键为交替吧,这样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