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3):
松下FPX-C30T,输入端连接的传感器应该选PNP还是NPN,COM端应该接24V还是0V?

网友A:
呵呵;这是双向的;
NPN  PNP都可以;

网友B:
记得是NPN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NPN的


松下的基本上都是+-都可以的;
FP-X也不例外;

网友C:
现在的PLC输入端好像都往双向的发展了

网友A:
呵呵;
三菱的FX1S/1N/2N这些输入是单向的;
其它新型的大多都是双向的;
松下FP1老的有公共端为正的、为负的、还有正负都可以的;
SIEMENS的CPU21*都是单向的,后来CPU22*就改成双向的;

网友D:
图例

选NPN

网友D:
整套图纸

网友E:
接NPN时,COM接0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接NPN时,COM接0V

说反了吧;
NPN时COM接+;
PNP COM接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