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3):
哪个PMC报警报个不停  不能回零   什么都干不成    只能转主轴   这是怎么了 那位师傅帮忙解析下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零点位置没调好?是什么机器上的

楼主:
华中世纪星的   就是传输程序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报警号多少?按照手册说明排除就行了

楼主(2009-10-04):
哦   我知道  那个问题都 排除了没用的  不知道怎么了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PMC是做什么用的  有点麻烦

网友D(2009-11-19):
PMC是英语的三个单词分别取的第一个字母。汉语可编程机床控制器的意思。
编机床控制程序用的。

楼主:
???    那个PMC   出故障了   香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找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