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08-03):
有谁知道型号为NT620S-ST211B 的触摸屏应该使用哪种对应的软件编辑画面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型号为NT620S-ST211B 的触摸屏应该使用哪种对应的软件编辑画面呀?

貌似应该使用NTST软件。

网友B:
呵呵;
就是用NTST;
这个型号相当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