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3):
请问如何判断运行中的自愈式并联电容器的好坏,如何去更换?

网友A:
检查有无鼓肚。漏油等。查看电容器接线端有无烧痕,松动。查看电容器柜有无信号不对的地方。更换时,要停电,放电,验电,接接地线。主要就是这个吧。

网友B:
用支持测量大容量电容的数字式万用表直接读出电容值,比较与标称容量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