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3):
如果有可以分别用于什么类型PLC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的,只有正负之分

网友B:
没有的,只有常开和演常闭之分。

网友C:
两线的只是一对触点,接正级,负级都可以。

网友D:
没见过还有分的

网友E:
这个在气缸上有很多感应就是两线制的,没分别的

网友F:
没有区分的,理解成一对触头就好了

网友G:
应该不分

网友H:
常开常闭---在这里可以理解成PNP  NPN

网友I:
没有分的,只要区分正负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J:
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K:
不分,看好你的开关的额定电压范围,无论正负极,火线,零线,只管接就行了,这种开关必须有负载串在其中,否则就会烧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