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问题

楼主(2009-08-03):
我用FX1n与keyence LS做通讯,发一个4D30出去,可那收到的不是4D30,请问高手

网友A:
keyence LS是什么?

网友B:
那你收到的是什么,用个最简单的程序试下,其它不相关的程序先不考虑,这样容易找问题

楼主:
是用最简单的
LS 是KEYENCE 的一个传感器,我测试时用FX1n发指令,用PC的超级终端或串口调试软件监控,PC收到的是00 00 00 00.

楼主:
已经解决,但数据不好处理,FX1n连浮点运算的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但数据不好处理,FX1n连浮点运算的没!
FX1N、FX1S是没有浮点运算,要用浮点功能,可以选用FX3U、FX3G的

楼主(2009-09-03):
已经搞定

网友C:
浮点运算

网友A:
呵呵;FX2N/FX3系的才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D:
又温习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