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器

楼主(2009-08-03):
w

哪位师傅有这温控器的说明书,请赐给我一份。先谢了。

网友A:
做电气的一定要静心,沉的住气,一样一样慢慢来

网友B:
去厂家的网站搜一下,看看有没有

网友C:
和我们公司的温控器差不多,就是厂家不一样,也是最近才了解一些,里面有PID调节,还有报警的方式等很多参数,说明书在该厂家的网站上找一下吧
爱她就要为她而奋斗!

网友D:
好象是小日本的,你得找厂家要一份。

网友E:
找厂家的网站,上面一般会有说明书。
或找供应商要。

网友F:
自己找找吧,设置温度也应该不难啊

网友G:
这种是RKC比较简易的;

网友H:
找厂家的网站或找供应商要。

网友I:
找供应商要

网友J:
没有电子版的,

楼主:
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K:
里面是个热敏电阻,通过检测他两端电压变化,检测温度

网友L:
接的好像不对,应该接到固态继电器的控制接线端,要看固态继电器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