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几点疑问?

楼主(2009-08-04):
1.经常在书上看到说PLC的输入分源型和漏型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希望大家说的形象点,太专业了我不懂啊。

2.PLC用高速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话,输出类型得选晶体管的没错吧?这个晶体管的输出是差分输出,还是光耦输出呢?我看到伺服驱动可以接受这两种脉冲信号,PLC属于哪一种?光耦输出的脉冲信号一般是什么发出的?

3.PLC的扫描周期如何计算?程序多了,扫描周期就长,那么我该怎么来监视PLC扫描周期呢?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1、你可以通过Google搜索NPN与PNP的区别。
你作为很有经验的工控人,应该能明白(至于得出很有经验,是看到你在中国工控网中的帖子得知,多年工控经验,很多项目,存有50个G的工控资料,500元贩售)
2、伺服能接受差分信号与集电极信号,那么PLC也能发送这两种型号。
3、有2种方式计算:
           1、手动计算:
                   将你的每一步程序的运行时间累加,然后加上15%的通讯时间与系统留有时间。
           2、自动计算:
                  一般PLC都会有一个放置扫描时间的寄存器,既然你精通三菱,应该知道三菱的特殊寄存器的。

网友B:
1.输入分源,漏的现在很少了,输出常见。见到这种说法的一定是直流电路,你可以从晶体管的NPN,PNP入手,漏型是NPN输出:NPN负载另一端定接电源+;源型是PNP输出:PNP负载另一端一定接电源的—。
晶体管输出在这儿就是一个开关,电流从+到—,这个开关接在+就是源型,接在—就是漏型。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道理一样不要硬套),你家里装过电灯吧,好控制等的开关接在L端就是源型,接在N端就是漏型。
在不明白就没办法了。
2.你要了解基本电路,器件就不难了。
2.

网友C:
3.扫描时间,你就直接去看软件自带的那个参数就行了。自己计算不准又累。

网友D:
1、你可以把电流理解成水流,从输入端流出的就是漏型,反之则是源型;
2、控制伺服用晶体管输出的型号,可以用差分信号,也可以用集电极开路;
3、可以用电脑或手编器监控到PLC的扫描周期;

网友E:
二楼说的很详细了
我说一下个人对源型与漏型的理解与应用
简单看,如果PLC的输入点的电流是向外流的,就选漏型的传感器。相反,选源型的

网友F(2009-09-10):
1.PLC的输入分源型和漏型是什么意思?
答:漏型:PLC的输入端子经过输入元件后,都汇聚于PLC的COM,输入端子低电平有效,由
              PLC流向外部;传感器元件应选用NPN型的,如果选用PNP型的,还要加上拉电阻
              , 计算阻值,麻烦!
     源型:PLC的输入端子经过输入元件后,都汇聚于PLC的+24或外部供电源的+24,输入端
             子高电平有效,由外部流向PLC,传感器元件应选用NPN型的,如果选用PNP型的,
             还要加下拉电阻,计 算阻值,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