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遇到

楼主(2009-08-04):
今天遇到一C200HG系统故障:电源灯亮;CPU没有灯亮;AD002没有灯亮;输入灯亮;输出没有灯亮;CXP可以联机,没有错误警告,可以改变CPU工作状态,可以强制输出。

检查结果AD002损坏,更换后工作正常。用时3H。

此系统先我有检查称,底板坏,CPU坏,AD002坏。
据说昨天开始查了。晚饭间有人问我需要多少劳务费,答曰不用给了(AD002是厂里的备件),其称学雷锋哪,我说朋友帮忙除了时间和2-30KM路程,我什么也没损失,还有新的发现(前述故障现象),这在以前没有见过,这个恐怕多少钱也换不来。(据说800也只是要求把PLC发过去检查)饭后另一人告诉我,他弄了一天多!

提出此事请大家注意,如果你是设备使用者,多长个心眼;如果你是去检修设备的,没必要做一锤子买卖,谁不比谁傻,日子长者哪。

根据表面现象,开始也认为CPU,电源,底板有问题(经验),但连电脑发现,可以上传程序,可以改变输出状态,就是程序不运行,觉得CPU,电源,底板不应该有问题,保留这3样加电,CPU上RUN灯亮,OK 挨个加单元模块试,到AD002时,又出现CPU没有任何指示,再拆掉AD,试加其余单元都没问题,确定AD损坏,换AD备件,调单元号(先前他没调单元号,设备也可以动但不正常,没人告诉我这些,所以用了近3小时-----我认为值),上电试OK。

上帖供参考

网友A:
记得楼主好你是专业搞OMRON的,佩服楼主干活不收费的精神。

网友B:
呵呵;电源亮一般就可以排除电源模块的问题;
能连上电脑一般底板也可以排除;
接下来可以把所有I/O模块及特殊模块拆下看是否正常;
正常说明CPU也是好的;
然后一个一个模块装上去,就能找到具体是哪个的问题了;

网友C:
能弱弱的问一下
单元号是什么?
是地址号么?
还是I/O分配里的?
还是拨码开关

网友B:
高密度I/O模块及特殊模块上有单元设定,可以调对应的地址;

楼主:
3楼基本正确,电源灯亮只能说电源单元没完全坏;CPM1A经常见到电源灯亮,cpu run亮就是没输出,你查DC24v也没有,此况肯定DC24v做负载电源用了,使得PLC内继电器缺24电,欧姆龙只是换电源块,如果开始用一个外电源(几十元),后来哪有花几百?
我这次遇到的关键问题是CPU上的灯都不亮(实际上COMM灯闪,也就是上为机一开,COMM灯闪,才决定用软件查查),按以前经验,CPU 底板 电源必有一坏了,结果查出是AD问题!就此得来的经验,3-5K也买不来,况且客户是朋友介绍的,又有6套设备没程序需要备份,光**费收多少?备件?在客户处挂号了又值多少?能理解这次为什么不要钱啦

网友D(2010-04-11):
技术高超来自于经验的不断积累。有的时候无意间畅通截流,带来欢快的收获,金钱与之不在同台阶,人生逍遥品质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