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楼主(2009-08-04):
求内置时钟功能的PLC控制停止工作时间怎编程和设置。

网友A:
呵呵;你用哪种PLC ?
找到时钟的地址,用比较指令就可以;

楼主:
用的是CP1E-N30点PLC

网友A:
CP1E的时钟地址我就不知道了;
你找到地址,程序就好办了;

楼主:
还有CQM1H(CPU51)和CPM2AH-60点PLC请指点,谢谢。

网友B:
需要把时间读取到寄存器里
然后比较

网友A:
CQM1H需要安装带R的存储卡才有时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