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风机不知多大的,人家粗略测量启动时是500W的。而且调到最慢速时,风机速度很慢,这样会不会引起风机烧毁?

网友A:
250W的开关带500W的电机,不是风机会不会烧的问题,而是你的开关小了

网友B:
启动时功率是要大一些;运行时功率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时功率是要大一些;运行时功率是多大的?
运行时没测,不过实际上带两台这样的风机都没问题(运行了5个多小时,未见异常)

网友C:
开关小了,工作时间长了容易烧毁.

网友D:
普通的调速开关不能用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