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和触摸屏

楼主(2009-08-04):
一般工控机和大型的触摸屏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和联系么,我的理解就是后者通讯功能强一点...

网友A:
都属于人机界面范畴。

触摸屏的通讯功能能超过工控机?

网友B:
呵呵;触摸屏如果是与PLC通讯,当然很方便;都是现成的;
但与其它连接,还是工控机方便;

网友C:
工控机的功能当然要比触摸屏强,用起来也比屏方便。不过就是系统不如屏稳定。

网友D:
编程方面工控机应该要复杂得多

网友E:
工控机比触摸屏的功能相对来说还是强大不少吧

网友F(2011-04-14):
本人觉得控制现场设备还是触摸屏好,工控机经常连不上信号,远程监控还是工控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