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请问交流接触器型号含义
cj20-630
cj=交流接触器
20=设计版号
630=?
是工作电流还是什么?

网友A:
CJ20系列。额定电流630A

网友A:
660V时,是400A

网友B:
该接触器的主触头电流为630安

网友C:
20是接触器的系列号

网友D:
产品型号: CJ20-630
规格: 400A-630A

产品说明: 主要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电压至660V(个别等级至1140V)、电流至630A的电力线路中供远距离频繁接通和分断电器以及控制交流电动机,并适宜于与热继电器或电子保护装置组成电磁起动器,以保护电路或交流电动机可能发生的过负荷及断相。CJ20—□□/□□中,CJ为交流接触器;20为设计代号;□□/□□分别表示为基本规格代号,用380V AC-3额定工作电流值表示,组成矿用起动器的接触器的代号,辅助规格代号,湿热带产品派生代号。

网友E:
630是电流

网友F:
630A是额定电流

网友G:
cj20-630
cj=交流接触器
20=设计版号
630=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