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collection集合问题

楼主(2009-08-04):
1.我在VB运行的过程中建立一个对象,建立后应该怎样删除对象。
 2.对象中有控件,删除对象的同时,控件也被删除了吗?
 3.collection数据集合中可以添加和删除对象,删除对象后对象是否还存在。

网友A(2009-09-08):
问题一的解答:将对象设置为null就可以了

网友A:
问题三的解答:在collection中,删除对象后,collection中的对象肯定就不在了。但原来单独定义的对象是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