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室

楼主(2009-08-04):
近期高温天气,低压配电室的温度有所升高,
至40--45°,在不加空调的情况下,有什么好办法降低室温 ? TKS!

网友A:
用排气扇也可以

网友B:
加排气扇   是 最好的办法

网友C:
我们配电房BBS干式变压器监测温度最近都在65度以上,我是用风扇+换气扇.

网友D:
俺们的变压器安装了温度控制

超过50 度时  - - -  一个低噪声轴流风机会猛吹变压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取众家之长!

网友E:
具我所知都是用排气扇吹

网友F:
那你只有加排风扇了经济实惠

网友G:
装个空调也要不了几个钱嘛,现在空调多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装个空调也要不了几个钱嘛,现在空调多便宜
当然有钱装空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