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我们公司三菱PLC用了很多CC-LINK模块,但通讯接头处很容易出问题,导致通讯故障,然后停线。这些通讯插头能不能单独买啊?我们CC-LINK是AJ65VBTS32-320T
非常感谢大家啦 呵呵

网友A:
是AJ65VBTS32-32DT吧,这个本来是用弹簧夹子接线的,省事的,没想到还会出问题
那还不如之前就选择那种螺丝接线的了
这个上面的接线端子是可以卸下的,不确定能不能单独买,但即使能买,估计也很难买到,这个不属于常备库存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J65VBTS32-32DT吧,这个本来是用弹簧夹子接线的,省事的,没想到还会出问题
那还不如之前就选择那种螺丝接线的了
这个上面的接线端子是可以卸下的,不确定能不能单独买,但即使能买,估计也很难买到,这个不属于常备库存型号

谢谢回答,问题不是出在AJ65VBTS32-32DT通讯端子上 好像是在插头上,有次插头焊点接触不良,还重新焊了下。
问题出了好几次,每次捣鼓捣鼓插头就好了 所以就想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