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问题

楼主(2009-08-04):
公司要一批新设备,以前用三菱的,现在发现OMRONR的CP1E很有性价比,因为一批很多套,不敢随便尝试。问下各位CP1E的好不好用。

网友A:
怎样算好不好用,关键是你的设备上用到哪些功能,再看要选择的PLC能不能满足

网友B:
维护、备品备件
有想过吗?

网友C:
能满足要求就能替代,你们技术部讨论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D:
OMRONR的CP1E-N30点才八百多,CP1E-E30点才五百多。

网友E:
呵呵;可以先用一二台改一下试试看;
这个是简易型的,具体程序及功能是否能达到要求要看你原来三菱的应用;

网友F:
如果型号选的好,两家的产品好像价格都差不多吧

网友E:
CP1E与三菱最简易的FX1S价格还是要低很多;

楼主:
选型已搞定,CP1E的还是便宜呀。不过就是欧姆龙的代理哪里货期好久,还好定购。三菱的啥时要,啥时都有。

网友G:
LS的性价比也不错呀  K7M-DR30UE  基本上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有!

网友H:
功能能满足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