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一个让你看起来简单,但真正编起来有很困难的编程案子,如若不信,打开附件挑战一下;一个朋友让我帮忙编程,同时分享给大家分享,在此,也非常的恳切的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我帮你贴上来了

网友B:
太简单了。。。。。。。

楼主:
能够告知一下这个编程的思想吗,谢谢

楼主:
按照一般的顺序功能图的方法编程区编程好像很复杂,不好编写!

网友C:
这种生产线式的编程最简单了,每一个加工点做为一个站,加工完成流到下一站,此站空上一站进料!

网友D:
你还是没有找到顺控编程的方法

楼主:
各位老师:
     第三站在加工的时,第二站有工件已经到位,请问:在此刻能否控制第二站与第三站同时加工呢?

网友E:
各段加工时间长短不一,怎么控制两个工件不跑到同一站呢?还是等着下一站的加工完成了再进去呢?

网友F:
不算困难, 或许你是新手.

楼主:
我有个想法就是将程式进行模块化,写一个关于工件移动与挡块运动的动作子程序,每个加工站的完成回馈信号放置在子程式中,子程式里面根据各站加工完成信号与各站位的感应信号进行逻辑而决定工件挡块的动作;

网友G:
程序主要是控制工件的运送与否,即在合适的时间点将响应的工件送到相应的加工点上.比如工件在加工位2时,什么时候送到加工位3,只要控制输送设备的启停就可以了,如果工件在加工位2与加工位3的处理时间不同,并且加工位3的加工时间比加工位2的加工时间长,并且工件在加工位2完成加工后不能停留,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加以在加工位2和加工位3之间增加缓存区,必须要通过硬件来解决!!!!!!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H:
很简单哦.做成模块式,再找出模块之间的协调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I:
順控可以,也可以用移位加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