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09-08-04):
奥托尼克斯的接近开关,有的是两线的有的是三线的,能不能通用,各个接线端都是什么含义

网友A:
如果电压相同,两线的应该可以代替三线的。

网友B:
三线的除了电压要注意外,还有NPN及PNP要区分;

网友C:
接近开关的包装上都会有各个接线的定义的,有的开关本体上也会有标记的

网友D:
颜色上都有说明

网友E:
电压相同应该可以的

网友F:
两线直流电压的,应该可以替代三线的

网友G(2009-09-15):
三线的负极和补偿端接在一起。

网友H(2009-11-10):
奥托尼斯克三线接近开关

网友H:
还有一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