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9-08-04):
我想更换个西门子变频器,但是参数不知道,能不能就按原来的那个吧参数重新输一遍就可以了,快速调试什么意思

网友A:
同型号的变频器按原来的参数修改可以。你的变频器做什么用的?说说看。

网友B:
如果型号是一样的,就可以按照原来的设置,不知西门子的有没有像三菱有些型号一样有复制功能

楼主:
数控机床上的主轴用的,西门子也有复制功能,就是用,AOP面板

网友B:
有复制功能那复制过去就行了

网友C:
快速调试就是最基本的参数;
SIEMENS把这些参数列出来;
如果你用的是AOP面板,可以COPY;
如果是BOP,只能一个一个输入了;

楼主:
弄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弄好了?怎么弄好的?是不是采用Drivemonitor,把原参数拷贝到新装置里的呀?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