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请教,电机>4KW一般用三角形接法;而<4KW用星形接法.依据出于?

网友A:
百度的答案
Y系列(国家统一设计)电动机是这样的大于或等于4KW的电动机接线用三角形.
这是由于4KW以下的电动机绕组用导线截面积较小的原因(三角形接法导线截面积是星形的1.732倍),踩用星形接法绕组的设计电压是220V(三角形接法绕组电压是星形接法绕组电压的1.732倍,也就是220*1.732=381.04
星形接法电动机改三角形接法则会烧毁的.除非重绕时改变接线方式.估计你应该看见过这样的名牌:电压380/220 接线方式 星形/三角形 接线方式为:线电压220V用三角形,线电压380V用星形.

网友B:
工厂电气设备及控制中有这么一说。好象是。

网友C:
北方的很多地方星型和三角型都是用380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北方的很多地方星型和三角型都是用380V的.
没错,电源电压都是380的,只是电机的接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D:
电动机定子绕组在相同的额定电压下,△接法接法所需匝数是星形接法的1.732倍,而相同功率时,△接法线圈的导线比星形接法要细。小容量电机因铁芯小,每匝反电动势低,所以本身匝数就多,且导线较细,机械强度差,绕制费工时。如果采用△接法,则上述缺点更加突出。

   大容量电动机,因铁芯较大,每匝反电动势高,故匝数少导线粗,如果用星形接法,则导线更粗,绕制更加困难。

   另外大容量电动机为了限制启动电流,需降压启动,采用△接法能很容易地实现星-△降压启动。

网友E:
主要是出于对工厂的电压降的考虑

网友A:
6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F:
6楼说的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动机定子绕组在相同的额定电压下,△接法接法所需匝数是星形接法的1.732倍,而相同功率时,△接法线圈的导线比星形接法要细。小容量电机因铁芯小,每匝反电动势低,所以本身匝数就多,且导线较细,机械强度差,绕制费工时。如果采用△接法,则上述缺点更加突出。

    大容量电动机,因铁芯较大,每匝反电动势高,故匝数少导线粗,如果用星形接法,则导线更粗,绕制更加困难。

    另外大容量电动机为了限制启动电流,需降压启动,采用△接法能很容易地实现星-△降压启动。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