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需要帮助

楼主(2009-08-04):
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的状况是QX42和QY41P这输入输出模块,我再调试软件的时候,用软件调试那项,将X0点强制ON ,然后控制Y0为导通,可是输入输出模块上的小灯没有显示亮哦。其他的点也这样子。我意思是,要不要这个输入和输出模块要接电源呀(24V)~
                                                                                                    谢谢啦~

网友A:
你用的是调试软件吗?如果是调试软件就不需要接电源。如果是在线监视写入模式就需要接电源了。

网友B:
输出模块需要接DC24V电源,但不接电源对应的指示灯是可以正常亮的;

网友C:
实际操作时就不要用强制X0了
你的这模块不是I/O混合模块,既然有X0这地址了,就不会有Y0这地址
这两个模块放在一起是不会同时出现X0 Y0地址的
Q的地址怎么排的可能你都没搞清楚

网友D:
外设也能强制吗??

网友B:
电脑上可以直接强制Y输出;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yushli2002您好~您的意思是我想看指示灯亮灭,必须接电源吗?

ZCMY您好  ~您的意思是我不接电源也能看到指示灯亮灭?
fumz78 您好~您的意思是如果我用中间继电器M0的话,我可以用X0吗?

网友C:
最好强制M0,X0就不要强制了
Q系列模块的地址是不能重复的,对于你目前这配置既然有X0了,就不应该出现Y0
通常按顺序排列QX42有64点占用地址00到3F,输出模块QY41P为32点,占用地址为40到5F
如果按上面方法排列第一个输出点是Y40,不会出现你的Y0这个地址

网友B:
晶体管上不接DC24V电源对应的输出点如果程序是输出,则指示灯是会亮的;

楼主:
fumz78 感谢您,问题解决啦~谢谢!!!
ZCMY   感谢您~问题解决啦~谢谢!!!

网友E:
强制的话,输入是不会亮的

网友F:
有的自带电源线。。有的外部接线。。如接上,写入点正确的都会亮点

网友C:
对于42型号的输入或是输出模块,这些是64点的,而模块上的灯是32个,用上面的拨码 可以选择这些灯是指示前面的32个还是后面的32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