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为了提高功率因数
    吧一台功率10KW 的单项电机 。  功率因数0.6    电压 220        频率50HZ
      要将功率因数提高到 0.95    要并接多大的电容 ??    】
      该怎么算  ???

   急急急 ·  ··    !!    老师傅们帮帮忙  !!

网友A:
查一下以前的贴子,这种问题回答得很多.

网友B:
1。这位楼主所说的只是理论计算而尔,实际生活中,10KW的电机应该用三相的。
2。从0.6补到0.95,补偿系数为1.004,应补偿10.04KVAR。因此,可以算出需要并联的电容为:66微法

网友B:
搞错了,应该是660微法。我看错了小数点。

网友C:
这里真是人才多呀,唉,有点想见恨晚的感觉!

网友D:
从0.6补到0.95,补偿系数为1.01,应补偿10.1Kvar, 因此,可以选用BW0.23-5-1的电容器,额定电压:230V,标称容量:5Kvar,标称电容:301uF,相数:1相;所以需要并联的BW0.23-5-1电容为2台就够了。

网友D:
实际标称电容量的大小与你的线路电压有关。

楼主:
我不是实际用  ..
 就是理论 计算  .  是卷子上的题  ..
   你的计算结果是对的    ..  和答案一样· !!
            请  楼上   写的具体点..

楼主:
补偿系数为1.004,应补偿10.04KVAR     怎么来的·

网友E:
系数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D:
系数可查。

网友F:
1kvar不是等于20uF吗??、?怎么不一样呀???请高手说仔细一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