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请问: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瞬时动作整定电流、壳架等级额定电流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答:
1. 断路器的壳架等级额定电流I--断路器的最大额定电流,如Dw18就有1000A、1600A、2500A和3200A共4种;
2.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断路器触头允许的发热电流,如I=1000A时,In就有1000A,500A,200A3种;
3.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整定值Inr--对应于每个额定电流的倍数,有1倍、0.8倍、0.6倍。
4. 断路器的瞬时动作整定电流--就是额定整定电流值Inr的倍数,有4、8、12、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