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单位的电容柜采用rt-14熔断器,经常发热烧坏,现在想换成nt00熔断器或者dz47微断,现在拿不定主意,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个人认为,熔断器发热应该有它的原因,是选型问题,还是有其他的问题?主要还是应该找出原因。建议楼主找找原因。

网友B:
电容柜容易发热啊,重新核算下容量,看看是不是熔丝选小了

网友C:
dz47微断加热保吧

网友D:
觉得还是用断路器比较好

网友E:
按电气规范是用熔断器,但现在实际用微型断路器比较多。

网友F:
经常发热烧坏,是不是三相严重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