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什么是变频器的四象限运行?
答:1、四象限,用两个正交的数轴把平面分成四个部分,分别为四象限。
      2、两个数轴分别赋予不同的意义,或者代表不同意义的参数,这时四象限就分别表示参数变化时物体运动或变化的四个状态;
      3、凡是运动或变化的状态可以用两个独立的具有相反意义的参数描述的,其状态都可以用四象限来描述;如果是三个参数就不是四象限,而是8象限了;
      4、比如,用4象限描述电机的运行状态:首先确定两个参数,一个是转子受的电磁转矩m用y轴,一个是运转方向n用x轴,那么四象限分别描述电机的四个运行状态分别是:①象限为正转电动状态;②象限为反转制动发电状态;③象限为反转电动状态;④象限为正转制动发电状态;
      5、比如,用4象限描述整流器的运行状态:首先确定两个参数,一个是变流方向用y轴,一个是直流电压的极性用x轴,那么四象限分别描述整流器的四个运行状态分别是:①象限为正极性整流状态;②象限为反极性整流状态;③象限为反极性逆变状态;④象限为正极性逆变状态;
      6、比如,用4象限描述变频器的运行状态:首先确定两个参数,这时你发现有问题了,变频器的运行状态指什么,变流方向?还是电机的四个状态?整流器的四个状态?逆变器的四个状态?所以定义不同,四象限的意义不同。
如果结合电动机的状态,确定两个参数,一个是变流方向用y轴,一个是电机运转方向n用x轴,那么变频器的四象限分别描述是:①象限为正转电动状态;②象限为反转电动状态;③象限为反转发电回馈状态;④象限为正转发电回馈制动状态。
7、两个坐标数轴的意义不同,四象限描述的状态意义不同。

网友A:
好像一般说的是:
①象限为正转电动状态;②象限为反转制动发电状态;③象限为反转电动状态;④象限为正转制动发电状态;

网友B:
没怎么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