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是什么?

楼主(2009-08-05):
i/o是什么?
i/o地址中i是input的简写,o是output的简写,也就是输入输出地址。每个设备都会有一个专用的i/o地址,用来处理自己的输入输出信息。因此这是绝对不能够重复的。如果这两个资源有了冲突,系统硬件就会工作不正常。

网友A:
呵呵;一般只有模块式的PLC对应的I/O地址可以定义,会出现重复;
整体式的PLC地址都是定义好的,不能更改,也就不可能出现地址重复;

网友B:
看看C20H;网上有一种迷你PLC;以上的观点就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