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低压断路器一般都具有过载长延时、短路瞬时两种保护。对于普通的断路器,过载保护采用热动型双金属片作热保护,短路保护采用电磁脱扣器,因机械配合精度难以做到很高,所以脱扣器误差较大,一般过载保护误差只能做到≯±10%,而短路保护误差只能做到≯±20%。随着电子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其产品可靠性的提高,现在许多新型的中、高档断路器普遍采用晶体管、单片微机等作电子脱扣器,其精度和性能有明显的提高,有的厂家产品过载保护误差能作到≯±5%、短路保护≯±10%。因此笔者认为,在进行断路器保护整定、验算时,对可靠系数等参数也不能一概套用设计手册中多年一直不变的系数,对不同的断路器应采用不同的系数。传奇商务在线(www.021le.com)为您提供各种工业电器

  1 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动作电流整定公式

  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动作电流整定公式一般为:

  In≥Kzd1Ib

  式中:

  Ib为线路的计算电流;

  Kzd1为低压断路器的长延时脱扣器的可靠系数,手册中一般推荐为1.1。实际上Kzd1主要是考虑了断路器的误差,所以应根据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误差确定。对于一般的断路器如CM1、DZ20等,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误差为±10%,所以Kzd1取1.1。但对于如Moller公司的采用数字脱扣器的IZM开关、施耐德公司的NS开关配STR53脱扣器时,其脱扣器的误差≯±5%,此时Kzd1可取1.05。Kzd1取小了,能更好地保护馈电电缆。

  2 低压断路器动作的灵敏性校验

  为使低压断路器可靠地切断接地故障,通常按下式校验断路器脱扣器动作的灵敏性:

  Ki≤Ikmin/In

  式中:

  Izd为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的脱扣器整定动作电流;

  Ikmin为被保护线路末端最小短路电流,一般取为单相接地短路电流;

  Ki为断路器脱扣器的动作可靠系数,手册中一般推荐取1.3。

  实际上Ki也主要是考虑了断路器脱扣器的误差,所以也应根据具体断路器脱扣器的误差确定。对于一般电磁脱扣器,如CM1、DZ20等,其误差一般为±20%,为保证断路器的可靠动作,Ki应大于1.2,所以Ki一般取1.3。但对于采用电子式等高精度脱扣器的开关,如施耐德公司的NS开关配STR脱扣器时,其短路短延时及瞬时脱扣器误差为±15%,Ki只需要大于1.15即可,Ki取1.2就行了。Ki小了,许多电磁脱扣器能保护接地故障的场合就不必要再另加漏电保护(RCD)或增加电缆截面,节省了投资。

网友A:
提出了一个科学设计的概念,就是什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可恨的是我们的书本很多公式中的系数是几十年都是老面孔。我不相信它不变。现在技术飞速发展。不说是日新月异,也是天天更新。更有甚者,电动工具的功率,现在都做到2KW以上了,可是书上,你见哪里写过超过1500W.标准中也没有,严重滞后,阻碍技术的发展。

网友A:
所以说尽信书不如不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