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实例程序,怎么转换时有出错呢

楼主(2009-08-05):
请教下,这个实例程序,怎么转换时有出错呢?我的按书上的一步步写的.不知错在哪里?(有点小问题,S1后面的计数器为C2.)

网友A:
具体提示什么错误呢

楼主:
黄色部分不能转换

网友B:
我认为不应该SET又S1,而应该SET S20。

网友C:
把整个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D:
RET另起一行,别连在S1和M3后面返回。

楼主:
这个程序出错在呢里?
整个程序是大概是这样子的,X0做为程序的启动按钮.X1做为程序的停止按钮.当X1按下去时,程序在执行完一周期后停止工作.在执行过程中有X3为紧急停止按钮.X4为急停解除.还在调试中就出现了
的错误.不知错在哪里?

网友E:
8楼,STL指令前不要加条件,而是如同RET一样直接输出。

网友E:
为何点一个回复之后出来连续两个回复?
本楼作废,敬请删除!

楼主:
MO做为驱动顺控开始的条件.在MO后面输出SET S0,后另起一行,直接输出STL是这样子吗?上图中将所有计数器改为计时器.S0运行完后怎么不执行S1的程序呢?

网友F(2009-09-06):
初始化用SO到S9
后面的状态继电器要从S20开始

网友F:
怎么图片没传上呢

网友G:
用步进指令时,不能要注意,不能1到2,然后又到1。必需要加一个中间环节下去。

还是看说明书上的注意事项好。

网友H:
s21貌似没STL  S21

网友I:
楼主,需要对S20进行置位。

网友I:
转换成功。

网友J:
最好用STL10以后的值,三菱说明手册有说明。

网友K:
你把C2和M4这两行的顺序换一换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