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实用口诀

楼主(2009-08-05):
已知白炽灯灯泡容量,求算其热态电阻。

  根据公式Rrn=U2n/Pn,式中,Rrn为白炽灯灯丝的额定热态电阻,欧姆;Un为白炽灯灯泡额定电压,伏;Pn为白炽灯灯泡额定容量,瓦。

  得出计算口诀:

  欲求灯泡热电阻,瓦数去除压平方。

  说明:白炽灯灯丝具有正电阻特性,温度升高时电阻增大,灯泡正常发光时电阻较高,

  而在冷态下电阻较小。例如220伏、100瓦灯泡的冷态电阻是42.25欧,而热态电阻为484欧,可见热态电阻是冷态电阻的11倍,所以白炽灯在冷态下点亮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可达到灯泡额定电流的12~16倍。启动冲击电流的持续时间(降到正常值的时间)为0.05~0.23秒(灯泡功率越大,时间越长),这个特点在一般的电路中并不引起注意,但在采用热容量小的熔体保护的电路和采用晶闸管元件的电路中要考虑这个特点,因为如此大的电流冲击可能使熔体或晶闸管元件烧断。这就是白炽灯照明电路中不能用快速熔断器作保护的原因,也是电灯灯泡的灯丝大多在开关刚接通时烧断的原因。白炽灯灯丝的热态电阻值可用口诀求算,此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如220、127、110、36、6伏等。

  白炽灯灯丝的热态电阻值用口诀计算时,要运算灯泡额定电压的平方,比较麻烦。通过实践计算得220×220=48400≈4.8×104,127×127=16129≈1.6×104,110×110=12100≈1.2×104,36×36=1296≈1.3×103。这样,四万八、一万六、一万二、一千三,分别为电压220、127、110、36伏的平方数近似值。如将上面的口诀叫做通用型口诀,则可导出求算220、127、110、36伏灯泡灯丝热态电阻的专用型口诀:

  常用灯泡热电阻,瓦数去除一系数:

  灯泡电压二百二,瓦数去除四万八。

  一百二十七伏泡,瓦数去除一万六。

  灯泡电压一百一,瓦数去除一万二。

  灯泡电压三十六,瓦数去除一千三。

网友A:
有一定的帮助,最好还是计算一下,这些是经验公式。

网友B:
还真的是电工的,哈哈

网友C:
楼主果然厉害,把内容变成口诀,有助于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