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我用的硬件是GT1030-LBD-C的人机介面,FX1SPLC,现在想做人机介面上的画面切换,要求在调试时,调机人员输入相应数据才能出现此画面.请问这个怎么样在GT人机软件和PLC上编程?谢谢!

网友A:
触摸屏有个地址是存储显示当前画面的,往这个地址中写入不同的数,就可以显示不同的画面

楼主:
谢谢您好的回复!
不过能说细一点嘛!如何设置和PLC如何编程,最好是有个实例!
这方面我是个新手

网友B:
呵呵;GOT要占用PLC部分存储器做为系统区;
其中一个就是对应的画面;

网友C:
可以实现的,你人机上给一个地址,剩下的在PLC程序里完成。
前几天我回了一个帖子,你找找看。

网友A:
编程很简单的,比如触摸屏中设置D0是存储显示的画面数的
PLC中直接用MOV传送常数到D0中就可以

网友D(2012-04-26):
富士NB1型PLC连接AUTOFACE界面V9056T,画面不能切换。有哪些可能原因?也是用D0寄存器,整个PLC程序其他地方都没有用到的。地址和送常数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