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线对吗?

楼主(2009-08-05):
这是温控器
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A:
这能对吗?
温控器的那个输出点是无源点吧?如果是输出直流电压的可以

网友B:
你用温控的常开触点6,7来控制固态线圈动作,不能用4,5。

网友C:
4.5上面的+-是你标的还是原来的?
用6,7感觉对。

网友D:
4,5不是写着SSR专门接固态继电器的,这个东西我用过!

网友E:
怎么说呢`温控的OUT点也是有电压、电流等级的``或许它不能直接驱动接触器的``你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转化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温控器上的固态继电器输出信号:12V+-3A 30mA
现在固态继电器是3-32V.所以是对的。

网友G:
应该是对的

楼主:
6、7脚不行的。是报警的,等到温度达到设定值时6、7脚输出电压,固态动作,但温度下降后,6、7脚还输出电压,固态依旧输出。

楼主:
我按照图中接线,也不能正常工作。因为温度没到达设定值时,4、5脚输出DC9V电压,外部固态触点接通。但当温度到达设定值后,4、5脚输出DC4V电压,外部固态触点依然接通。搞得我一头雾水,我估计应该是这温控器选型不当,或外部固态输入端应该选用DC9V以上的。大家认为呢?

网友H:
45脚输出的是调频方波信号(pwm),所以4v是对的。。。只需要调节一下pi值就行了

网友I:
我也得是对的呀,上面写的是SSR,就是接固态继电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图中接线,也不能正常工作。因为温度没到达设定值时,4、5脚输出DC9V电压,外部固态触点接通。但当温度到达设定值后,4、5脚输出DC4V电压,外部固态触点依然接通。搞得我一头雾水,我估计应该是这温控器选型不当,或外部固态输入端应该选用DC9V以上的。大家认为呢?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温控,用温控的常开触点就行了,当温控通电时,固态工作,温度到达设定值时,固态断开。很简单的。

网友A:
楼上说的正确啊

楼主: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J:
温控器是带PID调节的,13楼说得对,输出的是PWM波,接近温度时占空比小些,你用电流表量下电流就知道了,温差大时,输出大些电流大些,接近温度时,输出小些,电流就小些,你了解下PID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K:
这样是对的!6-7应该是报警输出啊!

网友L:
是对的100%

网友M:
要接到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

网友N:
温控开关。那样接是不对的。6. 7常开接继电器。4. 5接温度感应器。而且4.5的正负极不能接错。

网友N:
不好意思,刚才看错了。 接法是对的。(23楼的我刚才发错了)

网友O:
知道厂家不找他们要份说明书

网友P:
问题是你改的那字,还是本来就这样的

网友Q:
这种我们厂烤箱上就这么接的,

网友R:
不对.AC(+) 和AC- 应该接电源的正负极,这样接线SSR不会吸合

楼主:
这样接线是对的。我已经在使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S: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T:
对的
这是PID控制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