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程序下载后,连接外部负载。开启监控,不一会就出现  通讯错误,请检查通讯口 波特率和连接电缆。需要重新插拔编程电缆才能继续监控,但是错误依然出现。
 甩掉负载(继电器接在输出端),监控没有问题。
  我用最简单的程序来试验也是如此 ,估计不是程序问题。请问有知道的么?

网友A:
呵呵;可能是干扰;

网友B:
你用的 什么编程电缆,用原装的试试。

楼主:
用的是USB-PPI电缆

楼主:
由于在实验室 东西接线都很密集 不知道是不是干扰的原因

网友C:
可能是干扰

楼主:
我是楼主 我于下午有做了数次试验。设备是CPU226 继电器输出和2根编程电缆。
   在大学的实验室,连接方便距离也很远,避免干扰。
   用一根USB电缆和232-485电缆,连接负载试验中,232-485监控无任何问题。
   当使用USB电缆时,连接继电器或者电机时,监控一段时间(也就几秒)就提示如上错误,再设置通讯口时提示该端口正被其他程序使用。然后就要关闭软件,重新插拔USB口。
   当连接灯泡,二极管等负载时工作正常。
   初步鉴定就是电缆的问题。至于干扰,指有感性负载对它有干扰么,二极管类的负载对他没干扰?只是软件监控出现问题,PLC运行无异常。
   希望知道其中原委的达人给我支支招。大家来谈谈咋回事。

楼主:
我用的笔记本没有串口 所以用的U口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有办法么?是干扰的问题么?换带光电隔离的电缆能用么?

网友A:
USB转换的本身就是虚拟口,不适用于监控;

楼主:
那我从新买个原装的西门子电缆 也是U口的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我已请教技术人员,说是干扰。我这线是无屏蔽的国产USBPPI线。可是一个原装电缆要900左右的价格。是否能用?

网友D:
检查你S7-200这边插的是那个端口,不同的通讯波特率必须选择不同的连接端口。
附加:可以使用RS232口转NC卡的连接电脑方式。
     或者使用PC/PPI cable ,花120买条转USB口调试。
     以上2种都现场使用正常,连接S7-300也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从新买个原装的西门子电缆 也是U口的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我已请教技术人员,说是干扰。我这线是无屏蔽的国产USBPPI线。可是一个原装电缆要900左右的价格。是否能用?

刚没看到,无屏蔽的国产USBPPI线 !!呵呵,貌似很没保障。

网友A:
呵呵;只能说用的电缆质量太差了;

楼主:
问题我已解决 花了800多大洋 买了根德国产USB-ppi线,监控无任何故障。问题就出在钱上了
呵呵

网友A:
呵呵;这就是原装与国内那种几十元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