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回路故障不断

楼主(2009-08-05):
现将我厂生产线的情况做个说明:
我厂一台干式变压器SCB10-2500/6 Dyn11,6/0.4kV,高压进线电压为6.4kV;在生产期间电压为380V左右,二次侧电流为3000A,功率因数为94%;停机检修时,负荷只有照明及吊车等约300A左右,而此时电压可达403V;现问题是几乎每次停机后照明电路都有故障,多表现为投光灯的镇流器对地短路故障。

变压器的压降严重是跟质量相关,依其尺寸对比其它厂家变压器的,其容量为2000kVA,只是可以强制风冷容量可达2500kVA;该变压器的负荷主要为三相异步电机,已用仪器测过其三次,五次等谐波含量很少。所以其故障的主要原因怀疑是电压波动太高;现想请教各位师傅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及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谢谢(不能调整电压分接头,因为我们进线电压不稳定,平时只有6kV左右)

网友A:
加装稳压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说在变压器低压侧加有载调压啊,那装置容量可不少哦。
投资也不少哦。。
我只想在照明母排上装在稳压装置什么的,但是投资尽量要省点。
有没有相关的稳压装置介绍下。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A:
可以就在照明线路上加稳压器,至于稳压器的资料就上网找吧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

网友C:
在三相上串接等量的电感线圈。

楼主:
照明回路跟吊车等负荷都是由同一公安母排供电的,平时的电流都有300A,我相问下各位一般投光灯的耐压是多少伏的,现在我们打算购置些电磁无极灯使用,输入电压可在90~265伏之间,同时可以节能,关键是包修2年不过价格就.......呵呵..1500一套....
各位还有没有其它好一点的建议,因为不能一下子全部更换照明回路,问题依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