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手册

楼主(2009-08-05):
(无正文)

网友A:
要是老版本的就好了
下载看看

网友B:
一.钢板及钢带理论重量 (所在页:p6.17)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ArmorPlate.ini 的[steelboard]的下面;
格式:序号=直径;理论重量;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0.20;1.570;
   2=0.25;1.963;
   .........

二.常用材料密度  (所在页:p3.10)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formula.ini 的[constdensity]的下面;
格式:序号=材料名称;密度;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灰铸铁(≤HT200);7.2;
   2=灰铸铁(≥HT250);7.35;
   3=白口铸铁;7.4~7.7;
    ..........

三.热轧圆钢  (所在页:p6.1)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ProfiledBar.ini 的[circle]的下面;
格式:序号=直径;理论重量;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5.5;0.186;
     2=6;0.222;
     3=6.5;0.260;
     .........

四.热轧方钢 (所在页:p6.1)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ProfiledBar.ini 的[sqare]的下面;
格式:序号=边长;理论重量;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5.5;0.237;
     2=6;0.283;
     3=6.5;0.332;
     4=7;0.385;
     ..........

五.热轧六角钢 (所在页:p6.1)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ProfiledBar.ini 的[Hexagon]的下面;
格式:序号=对边距离;理论重量;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8;0.435;
     2=9;0.551;
     3=10;0.680;
     4=11;0.823;
     .........

六.热轧等边角钢 (所在页:p6.6)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ProfiledBar.ini 的[Regular]的下面;
格式:序号=型号;b;d;理论重量;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2;20;3;0.889;
     2=2;20;4;1.145;
     3=2.5;25;3;1.124;
     4=2.5;25;4;1.459;
     ............

七.热轧不等边角钢 (所在页:p6.8)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ProfiledBar.ini 的[NoRegular]的下面;
格式:序号=型号;B;b;d;理论重量;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2.5/1.6;25;16;3;0.912;
     2=2.5/1.6;25;16;4;1.176;
     3=3.2/2;32;20;3;1.171;
     ...........

八.热轧工字钢  (所在页:p6.10)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ProfiledBar.ini 的[Ishaped]的下面;
格式:序号=型号;h;b;d;理论重量;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10;100;68;4.5;11.261;
     2=12;120;74;5.0;13.987;
     3=12.6;126;74;5;14.223;
     ............

九.热轧轻型工字钢 (所在页:p6.11)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ProfiledBar.ini 的[LightIshaped]的下面;
格式:序号=型号;h;b;d;理论重量;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10;100;55;4.5;9.46;
     2=12;120;64;4.8;11.5;
     3=14;140;73;4.9;13.7;
     ............

十.热轧槽钢 (所在页:p6.12)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ProfiledBar.ini 的[groove]的下面;
格式:序号=型号;h;b;d;理论重量;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5;50;37;4.5;5.438;
     2=6.3;63;40;4.8;6.634;
     3=6.5;65;40;4.8;6.709;
     .............

十一.热轧轻型槽钢 (所在页:p6.13)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ProfiledBar.ini 的[Lightgroove]的下面;
格式:序号=型号;h;b;d;理论重量;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5;50;32;4.4;4.84;
     2=6.5;65;36;4.4;5.90;
     3=8;80;40;4.5;7.06;
     .................

十二.热轧(挤压,扩)无缝钢管品种 (所在页:p6.34)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SteelTube.ini 的[NosewType]的下面;
格式:序号=外径;壁厚;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32;2.5~8;
     2=38;2.5~8;
     3=42;2.5~10;
     .............

十三.冷拔(轧)无缝钢管品种 (所在页:p6.35)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SteelTube.ini 的[ColdSewType]的下面;
格式:序号=外径;壁厚;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6;0.25~2.0;
     2=7;0.25~2.5;
     3=8;0.25~2.5;
     ............

十四.冷拔或冷轧精密无缝钢管 (所在页:p6.36)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SteelTube.ini 的[NicetyNoSew]的下面;
格式:序号=外径;壁厚;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4;0.5~1.0;
     2=5;0.5~1.0;
     3=6;0.5~1.2;
     ..............

十五.低中压结构锅炉用无缝钢管 (所在页:p6.36)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SteelTube.ini 的[BoilerNoSew]的下面;
格式:序号=外径;壁厚;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 1=10,12;1.5~2.5;
      2=14,16,17;2~3;
      3=18,19,20;2~3;
      ..............

十六.不锈钢无缝热轧(挤压)钢管 (所在页:p6.39)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SteelTube.ini 的[StainlessHot]的下面;
格式:序号=外径;壁厚;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54;4.5~10;
     2=56;4.5~11;
     3=57,60;4.5~18;
     .............

十七.不锈钢无缝冷拔(轧)钢管 (所在页:p6.39)
    数据输入到ini文件SteelTube.ini 的[StainlessCold]的下面;
格式:序号=外径;壁厚;
序号从1开始,1,2,3,....;中间用';'隔开,末尾也用';'一条占一行.
  如:1=6,7,8;0.5~2.0;
     2=9,10,11;0.5~2.5;
     .............

网友C(2009-12-05):
楼主你好,我下载不下来能不能发我邮箱gaoyuesheng68@126.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