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各位大哥,我现在这台设备在正常运行时,X90这个会自动断开,请教各位估计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程序的部分在附件里面,有劳大家了。

网友A:
X是输入点,断开应当从这个点的外部线路检查;

楼主:
补充以下,开机的时候可以运行起来,然后它的断开是不正常的,没有规律,如果是外部线路的问题那应该是起动也不行吧?

网友B:
你的附件在哪里?

网友C:
照你这么说应属外部触点接触不良,在机器运转受微量震动而导致会断开

网友D:
外部线路问题

网友E:
检查按钮的触点是否接触不良;检查线路的各个连接处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F:
没有看到你的附件在那里啊?!

网友G:
这说明你还不了解IO点,先学点基础吧!慢慢功力都有了。

网友H:
外部问题,与程序应该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