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维修电工手上都应该有的简易工具:两个串起来的220V15W的灯泡,另两端引出两条铜芯线并留出2/3mm的夥线,可作如下用途:
1. 判定相线--每两条电源线量度时,灯泡同样亮的三条线为相线;
2. 判定零线--每两条电源线量度时,灯泡有同样亮的一条公共线为零线;
3. 判定缺相--每两条电源线量度时,灯泡会有一次不亮的一条为缺相线。

网友A:
这叫交灯

网友B:
呵呵,有点看不懂,最好能有张图

网友C:
呵呵,也没看懂

网友D:
汗!用得着这么麻烦吗,要是电工都按这种方法去测量的话那效率也太低了

网友E:
使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就可以,非常方便。

网友F:
方法不一样手里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啊

网友G:
还是使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比较方便。

网友H:
这种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因为用万用表直接测量不能确定电路上有虚接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在断路器操作回路时碰到过用万用表测量有电,但实际回路不通的情况就是回路有虚接,不通电流时有电压,一通电流就回路断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点看不懂,最好能有张图
给您一张图,这里画的是螺口灯泡,夥露部分用绝缘胶布包好,建议您用螺口灯头更安全些。用插口灯泡也一样,自己应该会接线了。

楼主:
4. 简易工具还可以检查电机控制线路,如下图:
   1)电源指示灯不亮,就需要确认开除关虹否送过来电,将两根引线触碰(1)号(2)号线即可;
   2)按启动按钮不起动,则用一根引线触碰(2)或(6)号线,另一根在线圈的另一端的(1)(4)(5)逐点触碰,就能找出故障点。

网友I:
真的是看不懂,可能我理解能力太差了:

1. 判定相线--每两条电源线量度时,灯泡同样亮的三条线为相线;
2. 判定零线--每两条电源线量度时,灯泡有同样亮的一条公共线为零线;
3. 判定缺相--每两条电源线量度时,灯泡会有一次不亮的一条为缺相线。

网友J:
这种方法是从前买不起万用表,才经常使用的测量方法。不过也有它的好处。

网友K:
这种办法确实很实用不然做个试验

网友L:
很不错的方法啊,我们这的电工可没有这两下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很不错的方法啊,我们这的电工可没有这两下子啊
呵呵,这些方法现在的电工是很难想的到了,当然也不需要去想了

网友M:
没仪表的情况下可以用

楼主:
两个灯泡串联还可以扩展它的用途:您家的别墅或普通住家,有楼上楼下的梯灯,或有两个灯泡同时亮的地方,不妨就采用这么个接法,用来回制控制,然后将灯泡的功率扩大到1.5至2倍,保持至够光线,我敢说这两个灯泡就特别耐用,不信您试试。

网友N(2013-02-15):
长知识,谢谢楼主的好小点子。

网友O:
还是万用表方便,功能又多,没有一万用但也是多用。

网友P:
不如来块表哦

网友Q:
没表可以一用

网友R:
灯泡太易碎了,拿着不太方便呀?

网友S(2013-08-21):
这个土办法好用

网友T:
我师傅教的不一样,就用一个220的灯。正常亮度220,髙亮380,缺相亮度为正常。

网友U:
这也太。。。。。。。   用电笔不就能测出来了吗

网友V:
汗!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网友W:
我们叫这个校灯!!主要用于向电源加一个假负载,便于判断是否存在感应电,老的车床维修用得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