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高级电工理论练习B卷

一、填空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在横线空白处,每题2分,共10题)

1.当导体在(      )中作(      )运动,或者线圈中的(      )发生变化时,产生感生电动势的现象称之为(      )。
磁场;切割磁力线;磁通;电磁感应
2.感生电流所产生的磁通总是要(      )原磁通的(      )。
阻碍;变化
3.J触发器广泛用于(      )电路和(      )电路,其特征方程是(      )。
计数;分频;Qn+1= nT+Qn
4.为了确保保护装置有选择地动作,必须同时满足(      )和(      )相互配合的要求。
灵敏度;动作时间
5.自动重合闸装置是将(      )后的断路器(      )的装置。
跳闸;自动投入
6.电力拖动系统包括:(      )的传动机构和按生产机械要求控制(      )的电动机以及(      )的控制设备。
传输机械能 作为原动力 电动机运转
7.放大器耦合电路的技术要求有两个单极放大器(      )、两个单极放大器原有的(      )、(      )、尽量减小信号损失。
之间相互影响小 工作状态不受影响 信号不失真
8.电介质的极化有四种形式即(      )极化,(      )极化,(      )极化,(      )极化。
电子式 离子式 偶极式 夹层
9.LC振荡器的基本电路有三种,它们分别是:(      )振荡器、(      )振荡器和(      )振荡器。
变压器耦合式 电感三点式 电容三点式
10.常用的正弦波晶体管振荡器有两种类型,它们是(      )和(      )。
LRC振荡器 LC振荡器

二、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代号填入括号内,每题2分,共10题)

1.三个结构完全相同的线圈,若一个放铁心,一个放铜心,一个在空气中,当三个线圈通以相同的电流时,产生的磁感应强度为最大的是(   )。
A.放有铁心的线圈    B.放有铜心的线圈    C.放在空气中的线圈
A

2.乙类功率放大器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
A.截止失真    B.饱和失真    C.交越失真    D.零点漂移
C

3.17化成二进制数为(   )。
A.10001    B.10101    C.10111    D.10010
A

4.双稳态触发脉冲过窄,将会使电路出现的后果是(   )。
A.空翻    B.正常翻转    C.触发而不翻转
C

5.串励直流电动机在一定负载下运行,若电源电压有所降低,则转子的转速将会
A.变大    B.保持不变    C.变小
A

6.同步电动机磁极表面(转子磁极表面)的笼型绕组是为了(   )设置的。
A. 改善功率因素    B.增加电磁转矩    C.启动
C

7.35KV架空线路在最大弧度时,对建筑物的最小垂直距离为(   )。
A.3米    B.4米    C.5米    D.6米
B
8.阀型避雷器之所以称为阀型的原因,是因为在大气压过电压时,它允许通过很大的(   )。
A.额定电流    B.冲击电流    C.工频电流    D.短路电流
B
9.在R--L电路短接后的过渡过程中,电感支路中电流方向与短接前该支路电流方向相同,在开始短接的瞬间电流(   )。
A.最大    B.最小    C.按指数规律上升    D.接指数规律下降
A
10.单相半波整流电路的直流输出电压值是交流电压值的(   )倍。
A.0.9    B.0.5    C.0.45    D.0--0.45    E.0--0.9
C

三、判断题(正确的请在括号内打"√",错误的打"×",每题2分,共10题)

1."或"门电路的逻辑功能表达式为P=A+B+C。  (   )

2.直流电机在带负荷后,对于直流发电机来讲,它的磁极物理中心线是顺电抠旋转方向偏转一个角度。对于直流电动机来讲,它的磁极物理中心线是逆转动方向偏转一个角度。  (   )

3.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是指电动机端电压和剩磁电流等于额定值时,电动机转速与转矩的关系。  (   )

4.改变励磁回路的电阻调速,只能使转速低于额定转速。  (   )
×

5.同步电动机的旋转电枢式结构是将三相绕组装在转子上,磁极装在定子上。  (   )

6.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系统频率会降低,电流电压的相位角也会增大。  (   )
×

7.当直流发电机的端电压不变时,表示负载电流与励磁电流之间变化关系曲线称为负载特性曲线。  (   )
×
8.三相可控整流装置在调试前,必须检查三相电源的相序,然后按照要求的电源相序接通主电路与控制电路。  (   )

9.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熔丝。  (   )
×
10.在均匀电场中和稍不均匀电场中,起始电压和击穿电压不一样。  (   )
×

四、计算题(每题10分,共4题)

1.已知一个空心线圈中电流为10A,自感磁链为0.01Wb,试求它的电感?如果这个线圈有100匝,线圈中的电流为5A时,试求线圈的自感磁链和自感磁通是多少?

解:已知线圈100匝,自感磁链0.01Wb,电流10A。
(1)线圈电流:L=Ф/I=0.01/10=1×10-3(H)
(2)当线圈电流为5A时:
自感磁链:ψ5=IL=5×1×10-3=5×10-3(Wb)
磁通:    Ф5=ψ5/N=5×10-3/100=5×10-5(Wb)

2.一个三极管放大器采用分压式电流负反馈偏置电路,已选定静态工作点Ic=3.5mA,Uce=7V,电源电压Ec=24V,并选用β=50的硅管,试选择电路中各电阻的大小。

解:(1)计算Re(对于NPN硅管,根据公式取Ub=5V)则:Re≈Ub/Ie≈Ub/Ic=5/3.5=1.43(KΩ)
(2)计算RC
因为IcRc=Ec-Uce-Ue    而Ue≈Ub
所以Rc≈(Ec-Uce-Ue)/Ic=(24-7-5)/3.5=3.43(KΩ)
(3)计算Rb1和Rb2
    Rb1=Ub/I1
因为I1=(5~10)Ib    取I1=7Ib
则  I1=7Ib=7×Ic/β=7×3.5/50=0.49(mA)
所以Rb1=5/0.49=10.2(KΩ)
Rb2=(Ec-Ub)/I3=(Ec-Ub)/I1=(24-5)/0.49=38.8
在实用电路中应选用标称值电阻,因此选取:
Re=1.5KΩ     Rc=3.3KΩ      Rb1=10KΩ     Rb2=39KΩ

3.求图Ⅲ-9中所示的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

解:作图Ⅲ-9所示的放大器电路得等效电路如图Ⅲ-22a)所示,并简化绘出,求输入电阻的电路如图Ⅲ-22b)所示。
图中Rb=Rb1∥Rb2=36(kΩ)
RF=200(Ω)= 0.2(kΩ)
(1)计算输入电阻暂不考虑Rb的影响,则闭环输入电阻为:
riF=i/b
因为   i=be+F=brbe+eRF=brbe+(1+β)bRF
riF=brbe+(1+β)bRF/b
 =rbe+(1+β)RF
 =1+(1+50)×0.2=11.2(kΩ)
当计入Rb时,放大器的实际输入电阻riF'是riF和Rb的并联值,即:
riF'=RbriF/(Rb+riF)=(36×11.2)/(36+11.2)=8.5(kΩ)
(2)计算输出电阻
rOF≈Rc=3.3(kΩ)

4.规格为200伏、5安的可控硅元件,应采用多大电阻和电容来作为阻容吸收保护装置?

解:根据经验公式:
   R=(2~4)Ufm /Ip =(2~4)×200/5
  (取系数4) =4×200/5=160(Ω)
   C=(2.5~5)×10-3ID
    =(2.5~5)×10-3×50
  (取系数5)=5×10-3×50=0.25(uF)
答:阻容吸收保护装置的电阻为160欧,电容为0.25微法。

五、综合题(每题5分,共4题)

1.试画出电弧炉晶闸管棗直流电动机式电极自动调节器的方框图。

电弧炉晶闸管--直流电动机式电极自动调节器方框图如图Ⅲ-29所示:

2.试画出常用的定时限过电流保护原理接线图和展开图。

常用的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原理接线图和展开图分别如图Ⅲ-34a)、b)所示。

3.6--10千伏变、配电所的位置有哪些要求?

其主要要求是:
(1)应尽量靠近负苛中心;
(2)便于进线和出线,且有宽裕的进出线走廊;
(3)有运输变压器和其它设备器材的交通通道;
(4)不妨碍用电单位的扩建发展;
(5)周围环境要清洁,设在上风头侧,不应设在污染地区,且地势不受水灾威胁;
(6)远离易爆易燃场所。
4.什么是双稳态触发器?画出电路图。

在工业生产的自动化中,常常需要这样一种电子开关:输入一个信号,开关接通,再输入一个信号,开关断开,即输入二个信号,完成一个开关动作。双稳态触发器是实现这种开关动作的电路。见图,它是由两个反相器相互耦合而构成的。由于反相器的输入与输出信号是反相的,因此,双稳态电路有两个稳定状态:晶体管BG1 截止,BG2 导通,这是一个稳定状态;反之BG1 导通,BG2 便截止,这是另一个稳定状态,故称双稳态电路。当外界条件不变时,它始终维持原来所处的稳定状态,在外加信号触发下,双稳态电路便从一个稳定状态迅速地转换到另一个稳定状态。

网友A:
我也来收藏一下.

网友B:
有答案,学起来省了不少力气。先收下了。

网友C(2009-09-27):
现在的标准试题只有选择和判断题,其他题型都没有了

网友D(2009-11-01):
没答案呀!

网友E(2010-04-19):
好东西,现在只有选择和判断了。

网友F(2011-10-16):
证早到手啦 这些也有点忘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