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我厂安装的重庆赛力盟电机厂YKK450-4 355KW 10KV高压电机,打开测温元件接线盒里面没有接线图,只有线上有编号P1P1P1.P2P2P2.P3P3P3.P4P4P4.P5P5P5.P6P6P6,请各位师傅指导下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4极电机测温电阻嵌在绕组中,可以用万用表测P1-P6确定每相每极绕组的电阻,之后可以接入控制电路,做保护电路使用。

楼主: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我这需要的只是显示,不参与控制
最好能发张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