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降的问题

楼主(2009-08-05):
兄弟们线路的电压降谁有比较简单准确的方法????我所知道的每种方法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怎么办???望高手指导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知道电阻和电流就能算电压降这还要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啊!

网友B:
LJ铝绞线45度时直流电阻:
16平:2.14欧/Km   25平:1.42欧/Km    35平:0.99欧/Km    50平:0.69欧/Km    70平:0.5欧/Km    95平:0.37欧/Km    120平:0.29欧/Km    150平:0.23欧/Km    185平:0.18欧/Km

网友C:
真厉害呀,记下来.

网友B:
TJ型硬铜铰线技术数据
标称截面(mm2)           直流电阻(20℃)(欧/km)
16                                1.14
25                                0.733
35                                0.527
50                                0.366
70                                0.273
95                                0.196
120                              0.156
150                              0.123

网友D:
差25度,电阻差这么多啊

网友B:
6楼的朋友请看清楚点,一个是铝线,一个是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