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我用的s7-200称重模块来取的数据,跟设定的数据进行比较来控制阀的开关,比如说小于500的时候阀打开,大于1000的时候阀关闭,小于500的时候阀打开好弄的,关键是到了1000的时候要关阀,怎么弄程序啊   我知道给输出开,却不知道怎么给输出关闭,请教高手指点下,我有点迷糊了,先谢谢了

网友A:
用比较块做呀

网友B:
应该是一样的,都可以用比较指令做,只不过一个是小于一个大于

网友C:
小于500的时候阀打开好弄的,关键是到了1000的时候要关阀,怎么弄程序啊

小于500,你能做出来,1000你就用大于或等于时阀关闭。

楼主:
我是一时范迷糊了,关键是我学的不踏实啊

楼主:
我今天试了下我用的是mov指令做的,就是小于450的时候把1给qb0,在大于800的时候给0给qb0,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其他方法么,可以直接控制q0.0么,我只能让q0。0 on却不知道怎么让它off,请高手写个小程序看下,感激不尽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是什么阀了,如果是单电控的,那不打开,就是闭啊
就是说,到500是阀就开,直到1000时,这个输出点就不输出了就可以了

网友E:
置位,复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