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请问各位:
   Proface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触摸屏?电阻型触摸屏还是电容型触摸屏??
  请问一下风之力大侠,哪里有没有GP硬件里面的部件说明或介绍之类的学习资料呀??
  好想了解一下GP硬件里面那些部件的功能呀.

网友A:
基本上触摸屏也就那几个部件。
1、驱动板
2、CPU板
3、高压板(实际也应该属于驱动板部分)
4、液晶面板
5、触摸开关

高压板负责背光灯,CPU板负责计算,驱动板负责电源的输入以及通讯接口,液晶面板负责显示,触摸开关的作用应该很明显。

基本上所有的触摸屏都会有这些元件。

网友B:
呵呵;
我们用的与PLC通讯的屏大多都是电阻式的;

网友C: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qa/gp/2000_st_manual.html

在PFC官方网站有相关手册下载。

网友A:
Proface采用电阻型触摸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roface采用电阻型触摸屏。
仅是不同往日了啊,GP3000系列在电阻型后面加了“模拟”2字。。。

网友B:
GP2000及以前的还是矩阵电阻;

网友D:
又学习了不少, 向楼上几位老大哥敬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又学习了不少, 向楼上几位老大哥敬礼
我今年只有18岁呢。不老。

楼主:
哈哈,在一起学习,不分大小,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