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CJ  P指令在使用的时候,能否将指标P放置在CJ的前面的?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编程说明书上也没解释。
使用仿真软件,反跳不行,正跳没问题。

网友A:
关于CJ指令

网友B:
P写在前面,那这个P是到哪里结束呢,程序体现不出来,
还是放到后面吧

网友A:
我不知道这个图解释的是否合理,个人认为第二个图出现错误的原因应该是由于进入死循环。
建议在第二个图的基础上,再修改:反跳后,将CJ指令复位,看问题是否能解决。

网友A:
反跳启动,RUN指示灯马上灭了。我用反跳+正跳组合,系统也不能RUN。上面第二个图中,之所以后面的Y点没有输入,实际上,系统已经不运行了。

网友C:
呵呵;还是放到后面使用吧;

楼主:
我感觉梯形图编程就是不如单片机那样的好编写,如果我的程序是向单片机程序流程图里面那样,有很多的跳到程式的初始端,重新开始判定,那岂不是就不能用梯形图了么?

网友D:
往后跳,变通一下,就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