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6):
我在1个网络中编写2个输出线圈或多个输出线圈,编译时就会提示错误,而在一个网络中只编写一个输出线圈就不会出错了,为什么啊,这样很麻烦的

网友A:
呵呵;一个网络中允许多个输出;
你把你的程序贴个图上来;

楼主:
麻烦你了,谢谢

楼主:
如题
帮忙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吧

即使在三菱的软件中,也不会允许这样做。

所谓的单Network中多个输出是指单个Network的多个并联输出。

为何所有的PLC都会如此?因为在梯形图中,对于分支节点需要使用到堆栈,而如果同一个Network中拥有多个单独输出的话,会造成逻辑上的紊乱。

但是不同的是,如果你使用STL语言,那么允许你在一个Network中实现多个单独输出,这和日系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门子的STL语言不能100%转换为LAD的原因。

楼主:
不是很明白,谢谢了

网友A:
呵呵;这个要分成三个网络;

网友C:
对呀你的程序那样编是会出错呀,分成三段就行了。

网友D:
明白了就好,不過軟件做的也不好,像這種情況就不應該能編程。一編就出錯,不要能編進去,又不能編譯。

网友E:
可以前面加一个常开SM0.0,后面再加上你上面编写的程序就可以多输出的。。。当然不能是多个是同一Q点的输出

楼主:
我觉着也是

网友F(2009-09-30):
西门子还有能编译下载,但运行时CPU停机,原因计算结果超值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吧

即使在三菱的软件中,也不会允许这样做。

所谓的单Network中多个输出是指单个Network的多个并联输出。

为何所有的PLC都会如此?因为在梯形图中,对于分支节点需要使用到堆栈,而如果同一个Network中拥有多个单独输出的话,会造成逻辑上的紊乱。

但是不同的是,如果你使用STL语言,那么允许你在一个Network中实现多个单独输出,这和日系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门子的STL语言不能100%转换为LAD的原因。

说的很好,特别是你的签名,呵呵!

网友F:
既然西门子是有这样的规则,那就按此执行吧.

网友H:
为什么要分成三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