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09-08-06):
请问Hitech人机界面要和笔记本电脑连接的通信线想自己制作引脚的对应关系(Hitech人机界面的接口是25针的,笔记本电脑是rs232接口的)

网友A:
说明书上有接线图;

网友B:
我这就有一个这样的线,不过是从供应商那要的。接线图你上网上收一下吧,要实物的话,你联系我吧

网友C:
你看一下这个图试试看,我做的线是能用,不过是与台式机通讯,听说笔记本因为电压的问题可能会存在一些意外,注意屏蔽和接地。。。